[Ansys仿真] ANSYS SIwave仿真VRM设置

楼主(2021-12-21):
    siwave 做ddr仿真时,找不到vrm设置。请教各路大神vrm设置胡规则是怎样的呢?

网友:
    在仿真里不能设置

网友:
    可以设置,设置默认,或者按实际的设置

网友A:
    先在SIWAVE下仿真,把信号和电源设成PORT,提取S参数。然后用Designer搭建电路,给电源脚连接DC源,输入脚加信号源,打波形进去, 设probe观察输出脚的波形或者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SIWAVE下仿真,把信号和电源设成PORT,提取S参数。然后用Designer搭建电路,给电源脚连接DC源,输入脚 ...

多谢,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