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J004可控硅移相电路中同步变压器怎么选型/设计?

楼主(2021-12-21):
这个连接主电路与触发电路的变压器如果要做出实物该怎么选型

网友:
这就是 判断个过零点,保证触发脉冲在正半周期就可以了。就是要整流的电路必须和同步变压器在同一相,100ma的电流都够了,不过现在KJ004可能没有了,我建议你用TCA785

网友:
    这个是降压的吧 算一下电流 转换比之类的然后选型就行

网友:
    要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波形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