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CS上设计dsplink双核通信?

楼主(2021-12-21):
    目前正在使用OMAPL138双核芯片,需要进行DSPARM通信,使用的是dsplink。请问如何在CCS5上开发dsplink呢?

网友:
    ARM端使用linux系统;DSP端使用DSP\BIOS实时系统

网友:
    这个是要两个工程的,分别进行双核通讯的设计

网友:
    RM上是哪个系统呢,是Linux么,还要在Linix 上添加模块

网友:
    dsplink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