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FBGA与SDRAM连接疑问~

楼主(2021-12-21):
    第一次接触FBGA,现在想要把一颗SDRAM挂接到FBGA芯片上,请问FBGA端IO引脚怎么分配,是像STM32上有专门的数据、地址、控制IO还是可以随意分配呢?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跟单片机一样,先配置SDRAM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单片机一样,先配置SDRAM寄存器

配置寄存器是相对软件,对于硬件连接sdram可以随便连接到fpga自定义的任意io口,这样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