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固定长度资料问题

楼主(2021-12-21):
STM32F103C8T6单晶片,使用USART1+DMA接收资料,RX
DMA_BufferSize设定为30 bytes,当接收长度<30 bytes,进USART1_IRQHandler(void)的空闲中断,但当资料长度=30 bytes时,会先进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的DMA 传输缓冲完成中断,然後再进USART1_IRQHandler(void)的空闲中断,想请问当资料长度=DMA_BufferSize时,如何不要进空闲中断,谢谢!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EN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 DMA_IT_TE,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int32_t)Rx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3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 DMA_IT_TE,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DMA1_Channel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lea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RESET)                           // forUSART_IT_IDLE
           {
                     clear  = USART1->SR;                                                                                         //clear IT_IDLE
                     clear  = USART1->DR;
                     data_len = 30-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30);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FLAG_TC4)!= RESET)                                                   //for DMA_IT_TC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4);
           }
}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5)!= RESET)                                              //for DMA_IT_TC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30);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

网友:
还是以一种判尾的方式来实现为好,例如全部使用空闲中断来判尾。

网友:
把DMA发送中断关了,只用串口的空闲中断

网友:
你在dma中把串口中断关了,就不进了吧
如果先后顺序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