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全局变量怎么用啊?

楼主(2021-12-21):
使用    GBLA NUMBER NUMBER SETA 0X00 ;进行初始化后,我在一个中断子程序里调用数值变量NUMBER。怎么修改这个变量的值?我把NUMBER看成一个标号(地址),使用 LDR R3,NUMBER;这里会出错,提示没有定义或外部的。..\user\start.s(79): error: A1150E: Bad symbol, not defined or external STR R0,[R3]

网友:
用汇编指令写的,GBLA定义的全局变量,我想将寄存器R1的值赋用LDR给全局变量MIN,但是报错出现bad register name symbol,怎么实现赋值啊

网友:
NUMBER SETA XXX只能初始化值,并不能在程序运行时修改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