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2.8 原理图中器件缩放

楼主(2021-12-21):
如下图所示,在原理图绘制过程中,选择了A3的size,但是只搭建了少量部分,基本上就占满了整个区域,每个器件拉出来的时候就很大,而Zoom in/out只是伸缩了整个视图。
求助一下,如何可以缩小每个器件的大小。

网友A:
使用Scal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cale功能

谢谢,我试了一下,是只能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scale么,好像不可以选中所有的然后一起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是只能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scale么,好像不可以选中所有的然后一起操作

那你还不如改变sheet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如改变sheet尺寸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