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画原理图连线相交时自动出现节点的取消

楼主(2021-12-21):
画原理图连线相交时,相交点一般不会自动出现节点电气连接。但是在连线恰巧经过零件引脚的端点时,软件就会自动出现节点进行电气连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移动零件,是零件引脚的端点原理连线经过的地方,或是让连线远离零件引脚的端点。

网友:
找了半天,还是大神一句话就点中了,膜拜大神!!

网友:
好多软件都要注意类似情况.  大家养成习惯.

网友:
手动连接状态------显示  右侧小方框内打钩,就可以启动手动放置电气连接节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