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实验怎么去掉0.呢?输入一个正的实数x,分别输出x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楼主(2021-12-21):
输入一个正的实数x,分别输出x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整数部分我知道用fix函数求,小数只想到用x减去整数部分,变成0.xxxxx,怎么去掉0.呢。。。

网友:
先用num2str转换成字符,然后再用length就可以得到位数,小数部分乘以10^(位数-2)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