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Transient时域求解中,能否查表面电流的瞬态变化?如何操作?

楼主(2021-12-21):
    HFSS-Transient时域求解中,能否查表面电流的瞬态变化?如何操作?

网友:
    HFSS-Transient中采用时域求解完成后,可通过场计算器实现该功能

网友:
    具体步骤,你参考下:
    首先需要将待求解的面选中后,建立一个Face list,然后打开场计算器,进行以下操作:

    后处理中,选择facelist,三维视图中点击右键Plot Fields->Named Expression,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J_t,点击OK,即可弹出电流显示设置界面,如下图: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