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要点

楼主(2021-12-21):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要点。

什么是负反馈?负反馈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放大电路能够正常在我们的运行范围内工作,更强确切地说就是反馈的信号和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相位相反,两者做减法。

什么是正反馈?正反馈的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的相位相同,两者做加法,此时很容易出现震荡。

说完了这个,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先来看看电压反馈是什么。

电压反馈从放大器输出端取出输出信号的电压,目的是稳定输出信号的电压。

电压反馈判定:输出信号撤销,反馈就没有信号,如果采样点和输出端在一个点,就属于电压反馈,并联在电路的输出端。

如何理解电压反馈输出电阻小:利用并联电压处处相等、并联电阻变小来理解。
总结:电压反馈的采样元件是并联输出端,输出电阻小。

我们看到这里输出端是并联反馈出来的;断定是电压反馈,同时输出信号撤销,反馈也没有信号。

看完了什么是电压反馈,我们来看看电流反馈。

电流反馈:采集放大器输出端的信号电流,由于串联电阻的电流处处相等,串联电阻等于各个电阻之和,借用这个来理解,电流反馈就是反馈元件串联在我们的反馈的输出端,使输出电阻的阻值提高。同时反馈采样的信号和输出端不在一个端点。
看图说话:我们看下这个,R是负载电阻。

RF的采样点和输出端是不同点,串联在采样输出电阻上,当输出信号撤销,还会有信号过来(看端点是负信号)。

总结:判定电压还是电流反馈,看放大器的输出端。

- 电压反馈减小输出电阻,电流反馈增大输出电阻。
- 电压反馈可以稳定输出电压,减小输出电阻,提高带动负载能力。

- 电流反馈稳定输出电流,增大输出电阻,负载带动能力不强。

网友:
    负反馈是要能够保证放大电路能够正常运作

网友:
    负反馈放大电路分为电压和电流反馈

网友:
    在电路反馈中电压反馈减小输出电阻,电流反馈增大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