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电压报警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21):
    FPGA电压报警什么意思
是 数控车床 系统 显示:“FPGA电压报警".

网友:
    估计是系统中的供电部件出现故障,造成为FPGA供电的电压出现问题,从而报警。当然也有可能是电压监测电路出现故障而出现报警信息,但这种可能性要小一些。

网友:
    可能是程序导致fpga内部资源开销太大,导致供电不足。
试着用好的板与不好的板比对下,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