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文件多余网络连接线问题

楼主(2021-12-21):
如图片所示,我明明把所有的网络都联通了,怎么在板外还有这样的连接线?
而且那些地方什么元件什么网络都没有,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某些东西?你的底层打开了么?

网友:
    首先你要打开你所有层,看看有没有隐藏的元器件;或者将有网络线的位置进行勾选,然后删除。试试吧

网友:
    做下规则检查试试

网友:
    :lol是不是隐藏了一些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