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技术指什么? 与一般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1):
    开关电源技术指什么?与一般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开关电源,之所以出来个开关这两个字,就是因为他有开关性动作 开关电源提供的输出很稳定,控制也很方便,现在来看,价格也很便宜。 开关电源可以将直流直接变为直流,而事实上目前输入交流,进去后马上就被整流成为直流了 直流电经过PWM震荡电路的控制, 控制MOS管不断开关,形成方波或其他波形,通常频率非常高,一般有400KHZ,这个高频的交流电,进入一个变压器,变压后输出,然后整流,即可得到需要的输出直流了 之所以需要使频率到400KHZ那么高,事实上,频率越高,则可以把自己制造得越小,比如开关电源500W的可能只有1千克,而变压器恐怕10千克都不行。 频率越高,里边变压部分就可以做得越小,但控制就越麻烦越复杂,现在400KHZ左右是比较适合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开关电源才被广泛应用,比如计算机的电源,充电器的,都是开关电源了。 而且开关电源效率能达到98%甚至更高,而变压器都无法达到。

网友:
    开关电源是指将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通过振荡电路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时间,由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交流电压.完整的开关电路包括整流电路,启动振荡电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提供的输出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