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与反激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1):
偏磁是指加在变压器两端的正反向脉冲电压的伏秒乘积(伏秒积)不等,从而造成变压器磁芯的磁滞工作回线偏离坐标原点的现象。

正激反激主要区别在,高频变压器的工作方式不同,但他们在同一象限上。

正激是当变压器原边开关管导通时同时能量被传递到负载上,当开关管截止是变压器的能量要通过磁复位电路去磁。反激是和正激相反,当原边开关管导通时给变压器存储能量,但能量不会加在负载上。当开关管截止时,变压器的能量释放到负载侧,正激开关电源,后面多的那个二级管是续流二级管,一般输出部分还会多加一个储能电感,正激和反激最重要的区别是变压器初次级的相位是反相的。

正激与反激的工作最大区别是,当开关管关断时,正激的输出主要靠储能电感和续流二级管来维持输出,而反激的输出主要靠变压器次级释放能量来维持输出。

4:正激电路不宜做多路输出。

5:正激电路要用脉宽调整做稳压必须在次极整流以后串电感,不然输出电压主要由输入决定,与脉宽影响不大,脉宽只影响输出纹波。

6:如用正激电路做多路输出原理上存在的问题:1:如每路输出不用电感,那么对输入变化没有稳压作用,且没有开关电源应有的安全性。2:如果每路加电感:那么输出电压在理论上与负载大小有关,不参与反馈的回路就不正。

7:反激电路在原理上就适合多路输出稳压和安全性。

10:反激电路首先储能,后把能量按各路的电压比率供应给每一路,先可以认为每路的输出比例是不变的(实际有误差看下面),按电流谁需要多给谁多的原则分配。

12:关于反馈:被反馈的这一路总是很准的因为就是按找他来反馈的,但反馈的一路一定要有一点负载。不然会加大输出各路间的不平衡。

13:可以用多路加权来进行反馈,就可以使误差的矢量和为零,通俗点让误差在各路间均衡,哪路的权重大,哪路的精度就高。

最后再次说明:变压器遵守各个瞬态电压比等于线圈比,这是理解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条件。

正激式变压器不蓄积能量,只担负偶合传输,反激式变压器需把开通过程中的能量蓄积在本身,关断过程中再释放:正激式绕组同相位,反激式绕组反相;正激式变压器不用调节电感值,反激式需调节。正激式工作存在剩磁为防饱和需消磁电路,本身不蓄能需要蓄能线圈和续流二极管。反激式不用..因为成本和它们的特性,一般反激式电源在100瓦以下,正激式100瓦以上,并不是它们不能互换做功率。

网友:
正激电路最好不要多路输出

网友:
反激输出主要靠变压器次级释放能量来维持,开关管的关断就很重要了

网友:
    反激电路适合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