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级联2个PCA9539,怎么对每个IO口进行操作呢?

楼主(2021-12-21):
如上图,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通过芯片手册说明是A0,A1来控制芯片地址。此时左一图A0是低电平,右图A0是高电平,那么软件上我怎么读呢?
并且我怎么能单独控制每个IO口且互不干扰呢?

网友:
A0 A1控制器件地址,这样在同一个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器件,关于软件怎么读取要仔细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相应的说明。不同芯片的IO口之间不会互相干扰的,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地址进行区分了。

网友:
一个是给0读,另一个是给1读啊,时序不一样的

网友:
不同的I2C器件地址呀,就可以选择与不同的芯片通信

网友:
A0,A1不同的电位,就决定了器件有不同的地址了。通过SCL和SDA数据线操作不同不同地址的芯片,他们肯定不会冲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