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环形焊盘

楼主(2021-12-21):
    ,我想画图中圆环焊盘,用的altium Designer,如何画

网友:
    可以查一下异型焊盘的画法,不麻烦的,主要由layer层、paste层、solder层组成,其中solder层要比另外两层大一点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网友:
    通过旋转排列也可以做这样的焊盘,类似多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