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图怎么和计算结果放在一个图上?

楼主(2021-12-21):
我要设计振荡器相位噪声模型,先用ADS对电路进行仿真,
用噪声模型计算的值与仿真值进行比较,想放在一张图里,怎么办呀?

网友:
可以再原理图中做一个表达式(变量Via选项,或者仿真图表那也可以写计算式Expresion),然后在自动弹出的仿真结果栏中,仿真的相位噪声图加入曲线,把你的表达式的结果曲线加上(即计算的值)
从您提供的图可以看出,这个ADS图还经过二次编辑,可以你先截以上所述的图到画图板中
然后在word中截取文字“相位噪声”、“频偏”到画图板中,就能合成你看到的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