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21):
SMT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图片中的错误应该是印刷机和贴片机的问题

网友:
你在生产中,机台感应SENSOR检测到你的PCB的停止位置超过了电路板区域。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决,第一点就是你的PCB在轨道上停止的位置超过了机器设定的位置,应该是挡住PCB板停止的停止感应挡块没有起到做用。没起到做用可以检查停止感应器是否能正常检测到PCB板的通过,感应器没有问题再检查感应挡块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气缸是否有问题。第二点就是你的生产贴装头超过机器设定的极限位置,了会提示。从图片中的第二条可以看出,你这台机器的XY轴应该是无法移动到PCB板的正常生产位置,造成机器报警。

网友:
贴装机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