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voltage rai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21):
FPGA中voltage rail是什么意思?$ m- K+ s0 Q* ?: T' p

网友:
    电压轨,简单来说,你可以将一路独立生成的电源当做一个电压轨。 例如一个系统中是12VDC输入,分别稳压到5V供给一部分数字电路和3.3V供给另一部分数字电路,3.3V又稳压到1.8V供给内核及核心存储器。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系统具有4个电压轨,分别是12V、5V、3.3V、1.8V。

网友:
    FPGA中voltage rail指的是电压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