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同一个工程两次生成的GERBER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1-12-21):
    同样的PCB工程文件,两次生成的BERBER不同。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要怎么避免?谢谢。

    正常的GERBER

    正常的GERBER

    有问题的GERBER

    有问题的GERBER

网友A:
    修改layout了吗?修改就要重新出。要是负片要重新Gene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layout了吗?修改就要重新出。要是负片要重新Generate

    没有修改,就是同一个工程。以前出的GERBER有问题,再重新出一次就好了。想找到原因,避免后续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