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PCB电路板维修都有哪些规律?

楼主(2021-12-22):
  工业PCB电路板维修都有哪些规律?

  工业PCB电路板经常需要维修,那么,工业PCB电路板维修都有哪些规律呢?

  一、维修时要了解电路板上的易损部件

  l、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最易出故障
  工业电路板到底有哪些地方设计不合理呢?首先是散热问题,很多电路板损坏都是因为散热设计不好导致;其次是印制板的铜箔线,质量差的电路板电源供电线的铜箔很细,极易因过流而烧断,使主板无法工作。

  2、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出故障
  比如,工业电路板的驱动电机、转轴、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操作面板的常用按键等。

  3、负荷重、功率大、工作电压高的部件最易出故障
  工业电路板的电源、驱动电路、功控器件、运放等是最易损坏的,这些元器件一般紧靠散热片,如果保护措施做的不够、散热不好,很容易成为最先的“牺牲品”。

  4、保护电路最易损坏
  电路板上贵重的芯片或部件均设有保护,设备一旦异常,首先牺牲的就是这些保护电路。维修时要一眼能认出这些保护器件。

  5、内联座、接插件的接口及排线容易接触不良或断线
  例如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缆线内部折断时通时不通、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二、工业电路板常用元器件损坏特点及检测

  工业电路板损坏通常是某一个元件损坏,可能是某一个芯片,某一个电容,甚至一个小小的电阻,维修的过程就是找出损坏的元件加以更换。

  1、阻值小的电阻和容量大的电容易坏
  阻值小的电阻经常用于供电线路上起限流的作用,也就是起保险丝的作用,若电流过大,首先会把其烧断。另外,供电线路上用许多对地电容来滤波,个头和容量一般较大,若电压或电流不稳定就会击穿电容而导致漏电。

  2、电容损坏的故障特点及维修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1.容量变小;2.完全失去容量;3.漏电;4.短路。

  3、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判别方法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则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如果大的离谱,如几MΩ以上,则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如果此阻值较小0Ω至几十kΩ,则再查查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定是做放大器用。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

  三、维修时要“胸有框图”

  怎样在在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下,给工业设备进行维修?
  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比如开关电源,总离不开振荡电路、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这些,检查时要检查电路有没有起振,电容有没有损坏,各三极管、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等。另外,维修时要讲究检修顺序才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短路径,避免乱捅乱拆,维修不成,反致故障扩大。

  以上便是工业PCB电路板维修的规律呢讲解,你掌握的有多少呢?

网友:
get knowladge and study more

网友:
get knowladge and study more  thank you so much and get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