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CPU电源技术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12-22):
双CPU电源技术,允许电源供应模块的相位均匀地分成两组串连工作的电源回路,当系统负载较低时,将会自动关闭其中一组电源回路工作,让系统仅以另一组电源回路工作。不像传统的电源回路设计在系统任何负载状况下,所有的相位都同时工作,而易产生故障或降低使用寿命。双CPU电源技术可以有效减半每个电源相位的工作负担,大幅度增加主板的耐用性和可靠性。这就是双CPU电源技术的优点

网友:
负载较低时,会自动关闭电源回路工作

网友:
能够允许电源供应模块均匀地分成两组串连工作的电源回路

网友:
可以减少每个电源的相位负担

网友:
双CPU电源技术的优点还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