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端的并联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1-12-22):
LDO输出端的并联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假负载给C41提供写反通道

网友:
Regulated output voltage. Connect a minimum 1-μF low-ESR capacitor to this pin. Connect this output to the load circuit. An internal 230-Ω (typical) pulldown resistor prevents a charge remaining on VOUT when the regulator is in the shutdown mode (VEN low).

网友:
    下电时为 C41 快速放电

网友:
    内部有了电阻,外面不用加吧?

    你怎麼知道,它不是為替代料預留的?^_^

网友:
    假负载,当空载的时候为C41提供放电通道,不加一般也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电容放电加速,如果不加C41的电压到mV级别的话放电速度特别的慢,之前用的一款芯片就是由于这个电容放电过慢导致芯片出BUG的。

网友:
主要作用如下:
1.比如负载需要断电时重启时,可以快速把负载的电容存的电量泄放掉。
2.防止空载电源不稳,很多LDO都不存在这种问题。
不好的地方:
增加功耗和发热。

网友:
    有的LDO内部有电阻,输出在绩效小负载时,电压可控,内部没有电阻的话,小负载电压会偏高

网友:
    不干活的时候,吃饱可能会撑得慌,C41就是那个吃饱撑得慌的,要让他就是不干活也别吃饱撑得慌

网友:
    协防电阻;下电快速放电

网友:
    内部已经有一个电阻,其实外部放一个电阻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