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PCB板要电金或沉金?

楼主(2021-12-22):
什么样的PCB板要电金或沉金?

网友:
板子有金手指需要镀金,但金手指以外的版面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喷锡或者沉金等工艺

网友:
板子的线宽/焊盘间距不足,这种情况采用喷锡工艺往往生产难度大,出现锡搭桥等短路情况较多,所以为了板子的性能通常采用沉金等工艺,就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沉金或者镀金由于焊盘表面有一层金,所以焊接性良好,板子性能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