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和晶闸管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12-22):
晶体管和晶闸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晶体管有两类型,npn的和pnp的,可以用来放大电信号,可以用来做开关;晶闸管呢也可以用来做电子开关,但不能用来放大信号,它用来做开关比晶体管好,因为它的导通电阻比晶体管的低,能通大电流。

网友:
    晶闸管和晶体管的不同点是晶闸管一旦被触发导通后,它的栅极对它就没有控制作用了,而晶体管的基极,只要它还没进入饱和,就对它有控制作用。

网友:
    晶闸管又叫可控硅,有阳极、阴极和控制极,其内有四层pnpn半导体,三个pn结。控制极不加电压时,阳极(+)、阴极(-)间加正向电压不导通,阴极(+)、阳极(-)间加反向电压也不导通,分别称为正向阻断和反向阻断。阳极(+)、阴极(-)加正向电压,控制极(+)、阴极(-)加一电压触发,可控硅导导通,此时控制极去除触发电压,可控硅仍导通,称为触发导通。要想关断(不导通),只要电流小于维持电流就行了,去除正向电压也能关断。

网友:
    晶体管具有诸多优越性:①晶体管的构件是没有消耗的.无论多么优良的电子管,都将因阴极原子的变化和慢性漏气而逐渐劣化.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晶体管制作之初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随着材料制作上的进步以及多方面的改善,晶体管的寿命一般比电子管长100到1000倍,称得起永久性器件的美名.②晶体管消耗电子极少,仅为电子管的十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它不像电子管那样需要加热灯丝以产生自由电子.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只要几节干电池就可以半年一年地听下去,这对电子管收音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③晶体管不需预热,一开机就工作.例如,晶体管收音机一开就响,晶体管电视机一开就很快出现画面.电子管设备就做不到这一点.开机后,非得等一会儿才听得到声音,看得到画面.显然,在军事、测量、记录等方面,晶体管是非常有优势的.④晶体管结实可靠,比电子管可靠100倍,耐冲击、耐振动,这都是电子管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晶体管的体积只有电子管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放热很少,可用于设计小型、复杂、可靠的电路.晶体管的制造工艺虽然精密,但工序简便,有利于提高元器件的安装密度.正因为晶体管的性能如此优越,晶体管诞生之后,便被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