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直流二倍压电路

楼主(2021-12-22):
    倍压电路原理详解

    说明:要理解倍压电路,首先要将充电后的电容看作一个电源。可以和供电电源串联,就像普通的电池串联的原理一样。

    直流半波整流电压电路1)负半周时,即A为负、B为正时,D1导通、D2截止电源经D1向电容器C1充电,在理想情况下,此半周内D1可看成短路,同时电容器C1充电到Vm,其电流路及电容器C1的极性如上图(a)所示。(2)正半周时,即A为正、B为负时,D1截止、D2通,此时供电电源和C1串联后电压为2Vm,于是向C2电,使C2充电至最高值2Vm,其电流路径及电容器C的极性如上图(b)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

    (1)其实C2的电压并无法在一个半周内即充至2Vm,它必须在几周后才可渐渐趋近于2Vm,为了方便说明,底下电路说明亦做如此假设。

    (2))如果半波倍压器被用于没有变压器的电源供应器时,我们必须将C1串联一电流限制电阻,以保护二极管不受电源刚开始充电涌流的损害。

    (3)如果有一个负载并联在倍压器的输出的话,如一般所预期地,在(输入处)负的半周内电容器C2上的电压会降低,然后在正的半周内再被充电到2Vm如下图所示。

    所以电容器c2上的电压波形是由电容滤波器过滤后的半波讯号,故此倍压电路称为半波电压电路。

    (4)正半周时,二极管D1所承受之最大的逆向电压为2Vm,负半波时,二极管D2所承受最大逆向电压值亦为2Vm,所以电路中应选择PIV》2Vm的二极管。

    图3输出电压波形

    简单直流二倍压电路

    1.5V接通瞬间,1.5V直流电压通过储能电感线圈L和R1对C2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VT1基极电压几乎为零,故VT1导通,从而使得VT2饱和导通,这时L的电流将从小逐渐增大,L将电能转换为磁能存储起来,这个过程中,VD2截止,Vo=0V,VT3、R2、VD3、VD1构成的稳压电路不工作。②当L中的电流不再变化时,VT1基极电位也增加到最大,此时VT1有导通转为截止,VT2也截止,由于流过L的电流不能突变,L两端将产生一个反相感应电动势UL,其极性为左负右正,这个UL与1.5V直流串联后使得VT2集电极对地电压增大,这时VD2导通,当Vo大于9V时,VT3导通,Vo越高,经过VT3施加在VT1基极的电压越高,VT1导通角越小,VT2导通角也随之减小,流过L的电流也随之减小,从而控制了L的储能多少,也就实现了Vo动态稳定在某一电压值(9V)上。

    这个采用555集成电路的直流二倍压电路可以产生大约2倍于直流供电电压的直流输出电压

网友:
    直流二倍压电路可以和供电电源串联,就像普通的电池串联的原理一样

网友:
    倍压电路就是将充电后的电容当做一个电源

网友:
    直流二倍压电路可以产生大约2倍于直流供电电压的直流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