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2.8中规则管理器中安全间距无法设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2):
规则管理器中 安全间距选项中的所有设置项均为灰色,如图所示。

网友A:
点一下Clearance rules Off/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Clearance rules Off/on

请问版主,这个按钮在哪里呢,没找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这个按钮在哪里呢,没找到呢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