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自动检测负载,check将被拉低,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楼主(2021-12-22):
如图,这是开关电源的升压和检测负载的部分原理图,ON/OFF,CHECK,AN1都接单片机J2接上被充电的负载后,check将被拉低,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另外个人认为J2中的GND,D-,D+,VCC可能在画原理图时候搞反了,从上往下应该是VCC,D-,D+,GND

网友:
负载接上后,V0-的电压会上升,Q2导通,CHECK被拉低,用低电平中断唤醒单片机

网友:
负载接上后,V0-的电压会上升  这个怎么说

没接负载时候,J2的VCC就是锂电池的电压,假如是4V,要被充电的负载的手机只有3V

3V的手机通过USB接入(VCC对应VCC,D-对应D-,D+对应D+,GND对应GND)J2后,VO-的电压怎么上升?

网友:
J2的vcc 是5V
手机中另有充电管理芯片的,不是你想的3 V 4V

网友:
手机电池内部就有管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