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怎样去设计高速电路的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1-12-22):
怎样去设计高速电路的电磁兼容性?4 U0 S& w3 ^, f

网友:
    关键是要进行PCB叠层设计以对电路板信号线进行阻抗控制

网友:
    在叠层设计中需要考虑的最基本内容包括电源层、地层和高速信号层的分布

网友:
    PCB 设计的常规做法之一是在印制板的电源和地等各个关键部位配置适当的去耦电容

网友:
    可在平行信号线的邻层放置大面积的“地” 来减少干扰

网友:
    尽可能选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