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M268x是不是在芯片里面封装了隔离电源?

楼主(2021-12-22):
我需要在一个电路板上设计多个隔离RS422接收器(只需要接收,支持收发也行),希望能找到尽快小尺寸封装的芯片,以接收板子的空间。目前我找到了ADM268x芯片,有几个问题麻烦解释一下。
1)该芯片是不是在芯片里面封装了隔离电源,只需要在逻辑端接5VDC或3.3VDC即可?
2)该芯片可以作为RS422收发器吗?
3)我对接口的要求:RS422接口,隔离电压1KVrms,速率≥500kbps,请问有更节省空间的芯片吗,最好是一个芯片上有多路接收?

网友:
当DE不使能时,AB输出时高阻态的,并不是错误码

网友:
如果有其他的器件在驱动总线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器件的状态来决定了。

网友:
ADM268x芯片有DE和RE两个使能引脚,可以使能/禁能输入输出功能,如果禁能接收器的话,那么RxD引脚处于第三态的

网友:
如果隔离电源是1KVrms的话,也可以使用ADM258x。

网友:
现在只有单路收发的485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