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USART通信,电源VCC断电后VCC还是有1V左右电压,怎样变为0V?

楼主(2021-12-22):
两个板子USART通信电源VCC断电后,因为TXD RXD是相连的,测量VCC还是有1V左右电压,怎样解决呢,想让他变为0V。不能通过再加入三极管通断TXD RXD方式。

网友:
大多数情况都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选择把USART端口配置成普通IO口拉低呀,反正你不用到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有电又有啥影响呢,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