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红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2-22):
    电路板上的红胶有什么作用?

网友:
    利用红胶的目的就是使零件牢固地粘贴于PCB表面,防止其掉落

网友:
    红胶具有粘度流动性,温度特性,润湿特性

网友:
    剪切稀化”粘度特性和低吸湿性,非常适合应用于常温孔版印刷的SMT工艺

网友:
    胶点形状非常容易控制,储存稳定且具有优良的耐热冲击性能和电气性能

网友:
    使用安全,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网友:
    当然是固定元件用的拉

网友(2022-07-08):
    固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