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方式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12-22):
    PCB拼板方式有纵横拼板、对拼、阴阳拼板。对于不规则的电路板适合对拼,两面都有贴装的器件时,一般采用阴阳拼板方式。在做拼板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与焊接工艺有关的元器件分布,尽量将重型器件置于一面。因此,当有重型器件时,防止回流焊接高温加热时器件脱落,尽量避免选择阴阳拼板方式,要选择单面拼板的方式。在选择拼板方式时,要根据元器件类型、PCB形状等进行选择,特别是选择阴阳拼板方式时,要综合考虑,不要为了拼板而拼板,那样将失去拼板的最终目的。特别是设计阴阳拼板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当PCB上有金手指时,一般将金手指放在板边外侧非夹板位置的方向上。
      2、设计排板时,应避免太大的空洞,以防止制程中真空定位不稳或感应器感应不到PCB。
      3、针对两面制程,若其中一面的相同材料较多时,为了保证贴片速度,不宜设置成阴阳拼板。
      4、两面零件无太大的IC(一般小于100pin),无FINE,PITCH组件(间距<0.5mm),BGA及较重的器件。
      在SMT焊接过程常出现的因拼板方式错误导致问题有:
      1、有重型器件,选择了阴阳拼板方式,两面均有贴片元件,选择了阴阳拼板的方式,但其中一面有相对较重器件如内存插座等。
      2、带有金手指的PCB,金手指边不可拼板连接或加工艺边,金手指边作为工艺边或金手指以邮票孔连接,分开后会造成金手指边参差不齐,无法正常使用。
      3、如果PCB一面为贴片元件,另一面为插件焊接,拼板做成了阴阳拼,这样的拼板方式不但不能提高SMT流水作业速度,反而要造成返工,一面焊接完成后,需要再返工焊接另一面。

网友:
    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

网友:
    pcb拼版的好处
    1.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有些PCB板太小,不满足做夹具的要求,所以需要拼在一起进行生产。
    2.提高SMT贴片的焊接效率。只需要过一次SMT即可完成多块PCB的焊接。
    3.提高成本利用率。有些PCB板是异形的,拼板可以更高效率的利用PCB板面积,减少浪费,提高成本的利用率。

网友:
    设计排板时,应避免太大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