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在ADS中仿真放大器的IIP3??

楼主(2021-12-22):
如何在ADS中仿真放大器的IIP3??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的理解是要在输入端放两个源才行

网友:
设置两个频率相近的信号输入,输入信号的功率是比你P1dB的小10dB,然后仿真。仿真出来后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使用ADS自带的IP3函数,另一种就是自己写近似公式。两者算出来的差别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