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驱动电路光偶选型问题

楼主(2021-12-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所示!这是我在某PLC输出端截的图,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来驱动伺服电机,发送高速脉冲,频率要求达到200k,控制方向!
问题1:光偶选型问题,用高速光偶6n137可以吗还是其他普通的光偶tlp521就可以
问题2:如果负载接24v继电器,功率三极管选C5881那么此时图上标注的电阻应该选多大,根据什么选!
问题3:前端用STM32能否直接驱动,还用加ULN2003吗!

网友:
频率太高,选择高速光耦,521频率跟不上

网友:
负载是接24v继电器,电流要求怎么样?根据这个选择电阻

网友:
你看看IO驱动电流有多大,这个看资料,电流大的是要加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