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matlab类操作为何不能保存结果?

楼主(2021-12-22):
我用的是matlab R2020a。 我新建一个类,有成员x、y和s。 类构造函数对x和y赋值。 类方法 myAdd将x和y相加,结果存入s。 调试时,位于类方法函数时,能看到s为正确值,但回到主程序后,对象a的成员s就成了空数组。 请教,如何才能将类方法的结果存入到类成员变量中?谢谢! % -----------主函数-------------- a=myClass(1,2) a.myAdd a.s %------------类定义------------- classdef myClass properties x; y; s; end methods function obj=myClass(a,b) obj.x=a; obj.y=b; end function myAdd(obj) obj.s=obj.x+obj.y end end end

网友:
类定义改为:

classdef myClass  < handle
     properties
         x;
         y;
         s;
     end
     methods
         function obj=myClass(a,b)
             obj.x=a;
             obj.y=b;
         end
         function myAdd(obj)
             obj.s=obj.x+obj.y
         end
     end
end

网友:
编程不是matlab 的强项, 多数人是用matlab 的功能,  如果是冲着解决问题去  你直接弄个  global 解决,  如果是冲着学习面向对象编程  c++  还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