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W LED 灯管,电源存在烧LED灯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2021-12-22):
12W  LED灯管因市电不稳总是出现停电,靠发电机供电,但在那个区域的LED灯管总是有烧坏频率比较高的现象,我们的电源抗压能力在500~1000V 想通过防浪涌保护装置来解决这种开关浪涌过大所产生的问题,不知可行不?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一些抗浪涌的元器件 一些耐脉冲的电阻吸收掉浪涌能量就可行

网友:
    确定是因开关浪涌过大烧毁的?不确定烧毁的原因,加了也是白加!

网友:
    缓启动装置比较合适,也就是市电状况检测合格的情况下正弦波过零时启动。能有效避免浪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