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 模拟地和数字地连起来报警

楼主(2021-12-22):
altium Designer 6电路图 模拟地和数字地连起来报警 是怎么回事啊 求解

网友:
    别用地元件,直接画条线,两端放net label 试试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用滤波隔开以防干扰。

网友:
    同一个线上有2个不同的网络当然会报警啦

网友:
    可以用两种接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