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PADS将TOP层结构、BOT层结构、还有板框重合在一起?

楼主(2021-12-22):
pads怎么将TOP层结构、BOT层结构、还有板框重合在一起呢?还有,如何将零件精确定位在结构的位置?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TOP层结构、BOT层结构合起来的

网友:
零件如何精准定位到结构呢?能不能像allegro一样精准定位?

网友:
可以将正反两面需固定的零件位置画出layout

网友:
在CAM的每一层中设置一个固定的偏移值

网友:
DXF combine后右键set origin,勾选snap grid,选择圆孔中心,然后移动DXF 图形,鼠标放到与DXF origin 对应的圆孔中心位置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PADS9.5以上的版本,在设置里把对齐功能勾上,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对齐各种图形了。至于器件与2D图形校准对位,如果结构是基于0.025或0.05的格点设计的话,你在PADS里设置相同的格点就能方便对位了。如果某些结构件电子料不是按格点设计的,你需要手动调整器件的坐标,去对应2D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