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网络表导PCB文件出错了?

楼主(2021-12-22):
pads原理图网络表导PCB文件出错了?

网友:
重新修改了一下元器件。以上的错误提示信息没有了。

网友:
关于PADSPCB安装孔的设置问题。两种方法:-:放置通孔焊盘;另外方法就是把安装孔的圆圈设置成板框挖空

网友:
LN1图上的封装和库里的封装不一致。
$$$24312这个网络只连接了一个管脚。
就按这个检查就能排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