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中焊盘更改大小后外边缘一圈绿色的是什么?其大小如何更改?

楼主(2021-12-22):
AD19中焊盘更改大小后外边缘一圈绿色的是什么?其大小如何更改?

网友:
可以看下DRC检查规则里的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这一项有没有开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在规则里面的 Plan-PlaneClearance这个位置改

网友:
    多层板的内层颜色,当孔与内层负片无联系时,显示相应颜色,有颜色的地方表示成品此处无铜。其大小可在Plan-PlaneClearance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