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能不能制成弧形的,帖在圆轴表面上用?

楼主(2021-12-22):
我见到的PCB一般都是平的,我想知道有没有不是平的那种?

网友:
    那块是树脂做的板,如果有需要,做成弧形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只为常用的都是平板形,所以你要找平的电路板就容易,弧形的由于不知道圆柱的大小,所以只能根据你的需要定做才行。或者要是柱子足够大,电路也相对简单,把它分成几块长条形的拼接起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做成弧形,但是你要批量产的话贴元件比较慢,成本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