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用于PWM驱动,上电瞬间有异常

楼主(2021-12-22):
求助:求教于各位高手,我用定时器4做PWM驱动,初始化过程中,完成系统时钟RCC设置后进行tiM4配置,可是我通过示波器发现,上电之后在定时器的配置过程中有一个40us的高电平,请问这个高电平是固有的么?如何才能去掉这个高电平使得默认为低电平?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有线路图或者波形图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配置定时器的滤波器功能可以将干扰去除呢?

网友: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延时

网友:
高电平之后的状态都正常吗

楼主:
40us的高电平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40us的高电平去掉

这个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