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究竟是否能否进行“时域仿真”?

楼主(2021-12-22):
    CST是基于时域有限体积法的,但我看来,其即使给时域输入也是根据时域输入信号对应的频谱计算仿真对象的频域参数,而并非真正的时域仿真,是这样吗?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时域计算是在时域进行的,你看到的频域图是时域结果经过傅立叶变换后的结果~

网友:
    点击求解器,如t,然后进入求解器设置对话框,其中有个port,点下拉菜单,里面有个selection......,点击就出来这个设置界面了

网友:
    因为要进行网格的划分,必须计算出波长,所以得算出相应的频率你如果不考虑频率,哪频率的取值可以无穷大,波长无穷小,划分网格也是无穷小。网格的数量无穷多个任何软件都没法进行计算。所以知道频率主要是为了选取合适的网格划分,满足要求就好,这样计算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