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1-12-22):
PLC选型的基本原则是:所选的PLC应能够满足控制系统的功能需要。

  1.PLC结构的选择

  在相同功能和相同I/O点数的情况下,整体式PLC比模块式PLC价格低。

  2.PLC输出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负载对PLC的输出方式有相应的要求。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可以带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晶体管型与双向晶闸管型输出模块分别用于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

  3.I/O响应时间的选择

  PLC的响应时间包括输入滤波时间、输出电路的延迟和扫描周期引起的时间延迟。

  4.联网通信的选择

  若PLC控制系统需要联入工厂自动化网络,则所选用的PLC需要有通信联网功能,即要求PLC应具有连接其它PLC、上位计算机及CRT等接口的能力。

  5.PLC电源的选择

  电源是PLC干扰引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应选择优质电源以助于提高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一般可选用畸变较小的稳压器或带有隔离变压器的电源,使用直流电源时要选用桥式全波整流电源。

  6.I/O点数及I/O接口设备的选择

  (1)输入模块的输入电路应与外部传感器或电子设备(例如变频器)的输出电路的类型相配合,最好能使二者直接相连。

  (2)选择模拟量模块时应考虑使用变送器,以及执行机构的量程是否能与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量程匹配。

  (3)使用旋转编码器时,应考虑PLC的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和工作频率是否能满足要求。

  7.存储容量的选择

LC程序存储器的容量通常以字或步为单位,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可以作粗略的估算。一般情况下用户程序所需的存储器容量可按照如下经验公式计算:

  程序容量=K×总输入点数/总输出点数

  对于简单的控制系统,K=6;若为普通系统,K=8;若为较复杂系统,K=10;若为复杂系统,则K=12。在选择内存容量时同样应留有裕量,一般是运行程序的25%。不应单纯追求大容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满足I/O点数的PLC,内存容量也能满足。

网友:
整体式的价格低

网友:
尽量选有通信联网功能的

网友:
PLC容量要大

网友:
使用直流电源时要选用桥式全波整流电源

网友:
    内存容量时应留有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