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交叉布线的处理方式

楼主(2021-12-22):
    在双面PCB板中,凡遇到连线交叉时可利用正反面布线解决。在单面的线路板设计中,有些线路无法连接时,常会用到跨接线,在初学者中,跨接线常是随意的,有长有短,这会给生产上带来不便。放置跨接线时,其种类越少越好,通常情况下只设6mm,8mm,10mm三种,超出此范围的会给生产上带来不便。另外还有以下方法可使连线交叉,实现跨接线的作用。
      1、加跨线或零欧电阻。用导线连接在线路板反面称为跨线,同一线路板中若跨线长度不统一就会影响美观,跨线长度与小型元件(如电阻)一致较佳。若安裝零欧电阻就更整洁,使人感觉不到有跨线的存在。
      2、元件替代法。例如某一跨线与一18KΩ电阻串联,现将电阻改为15KΩ,在跨线处安装一个3KΩ电阻,总值仍为18kΩ,而跨线被取消了。
      3、印刷跨线。单面板加印制跨线后可实现连线交叉,但印板制造成本略会升高。
      4、迷宫形布线,在低速数字电路中,为了能在同一印板面布线,可采用迷宫形布线方法走线常在两个孔距很近的焊点之间穿梭。由于走线密度高,线条宽度窄,要求线路板图比例选得比较大。

网友:
    这在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很实用呀!

网友:
    pcb布线时交叉布线每个电路都会遇到,如何更好的处理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