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在ADS中仿真和做实际做电路板时候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1-12-22):
1、在ADS仿真中,优化元器件的参数,得到电阻,电感,电容的一系列值,随便举个例子,比如3.22,4.786等值,但是在实际中不一定能找到这些参数对应的原件,那我们在仿真时候该怎么办,或者说具体做电路板时候该如何处理?

2、在ADS中做混频器仿真的时候,用的只是二极管或者三极管的模型,怎么根据参数选择实际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使之满足要求?做混频器时候一般选用那种类型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最好是能说几种常用的型号。

3、一般电子元器件(特别是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比较全的、质量有保证的销售网站有哪些?

网友:
ADS里面的自动优化肯定不能作为最后的器件参数,得考虑到实际存在的情况,再说ADS里面的自动优化功能,软件计算出来的参数并不是最好的,你可以在它优化好了后再进行仿真,回发现还是不很很理想,都得手工慢慢的调,我以前用的时候自动优化后还得手工调整才能达到理想的参数指标。
你用自动优化是不是想进行网络特性阻抗的匹配?假如是要做特性阻抗匹配的话,最好是先人工计算一下网络的器件组成及各个参数,然后再将计算出的网络在ADS里面进行仿真,这样的话会精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