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文件不能双击打开,只能从matlab里面打开,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2-22):
以前电脑上的M文件都是可以双击直接打开的,但是每次打开MATLAB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软件(好像是360还是QQ管家来着),弹出两个提示阻止MATLAB注册表的窗口,每次都要点,有一次30秒内没点然后就默认阻止了,现在问题是我的M文件都不可以直接打开了,都要从MATLAB里的路径选择文件才能打开,求大家帮助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用起来太麻烦了!!!

昨天晚上重装了MATLAB还是不行,我已经凌乱了,求大家帮助啊

网友:
右击m文件---->打开方式------>选择程序-------->找到matlab,同时选择下面的始终使用该方式打开这种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再这样试一下:打开help窗口,找到contents——>MATLAB——>Desktop Tools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tartup and Shutdown——>Starting the MATLAB Program on Windows Platforms——>Starting the MATLAB Program from an M-File or Other File Type on Windows Plat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