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大,请问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1-12-22):
EMMC在工作时3.3V的纹波大概在200mV左右,3.3V是通过LDO从电池(4.0V左右)转换出来的,型号为RT9037-33GQZ。

网友:
多加点电容吧

网友:
采用低ESR的电容,应该会改善一些

网友A:
200mV对于3.3v来说是很大的纹波了,设计上基本可以不考虑的。何况你还用的电池+ldo。

网友B:
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C:
    LDO输出和EMMC是不是距离很远呢? 怎么有200mV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和EMMC是不是距离很远呢? 怎么有200mV纹波。。。

    emmc在读写的时候出现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V对于3.3v来说是很大的纹波了,设计上基本可以不考虑的。何况你还用的电池+ldo。

emmc在读写的时候出现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和EMMC是不是距离很远呢? 怎么有200mV纹波。。。

距离很近,板子本身也很小,ldo就在emmc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

使用弹簧测电源输出的电容两端,ac档

楼主:
    读写的时候纹波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读写的时候纹波如图

网友:
    测试一下负载调整率

网友D:
    你的 1.8V VCCQ I/O 電壓也是從這個 3.3V 轉的嗎?

网友:
    工作电流多大 是不是超了?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地没接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和EMMC是不是距离很远呢? 怎么有200mV纹波。。。

    距离很近,板子本身也很小,ldo就在emmc旁边

    那应该是要加电容, emmc电源线也要15mil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 1.8V VCCQ I/O 電壓也是從這個 3.3V 轉的嗎?

VCCQ是单独一路,用的是buck,纹波也有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和EMMC是不是距离很远呢? 怎么有200mV纹波。。。

距离很近,板子本身也很小,ldo就在emmc旁边

那应该是要加电容, emmc电源线也要15mil以上

好的,改版的时候尽量加粗

网友E:
    用电池有这么大的纹波是不正常的,需查一下电路路径,可能是哪里串扰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有这么大的纹波是不正常的,需查一下电路路径,可能是哪里串扰进来的.

就是emmc读写的时候才有这个纹波

网友F:
    在卷绕结构的有极性大电解质电容上并联一只O.1uF的无极性平板结构的电容器或独石电容试试看。

网友F:
    开关型电源工作频率较高,电解质电容器电感性等效电抗较大,必须外加并联一只近似平板电容或高频损耗小的小容量电容器才能有效提高滤波性能,改善开关型电源电路的电磁兼容性能。

网友G:
    你没发现,4-3.3=0.7V吗?感觉是压差不符合芯片最低输入电压要求导致,你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发现,4-3.3=0.7V吗?感觉是压差不符合芯片最低输入电压要求导致,你看看呗

    嗯嗯,压差是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卷绕结构的有极性大电解质电容上并联一只O.1uF的无极性平板结构的电容器或独石电容试试看。

    穿戴设备,密度太高了,加不了了????现在加了10uF电容,可以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型电源工作频率较高,电解质电容器电感性等效电抗较大,必须外加并联一只近似平板电容或高频损耗小的小容量电容器才能有效提高滤波性能,改善开关型电源电路的电磁兼容性能。

    现在有串100nf的电容

网友H:
    示波器带宽20MHZ吗?

网友I:
    LDO响应跟不上,考虑换个选型。

网友J:
    换个LDO芯片,比如ISL80101或TPS7A4701,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带宽20MHZ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LDO响应跟不上,考虑换个选型。

这个可能是,瞬态响应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个LDO芯片,比如ISL80101或TPS7A4701,Ti的

好的,我看看

网友:
探头正确吗?设置交流耦合了?50欧姆同轴线?